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FR-S500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4-03-21):
我遇到一只三菱FR-S500变频器,不能用外部控制模式,我设定好运行频率后,将指示灯打到EXT后,将SD与STF端子短接,变频器不运行,RUN 指示灯出现快闪的情况,当我将运行模式改为PU运行模式后,手动按下RUN键,变频器就有输出,这是为什么呀?哪为高手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你在外部运行模式时没有给频率信号,查查是否没接电位器?

楼主:
变频器的设置应该改一下,P79的出厂设置是0,是不支持外部启动的,应该把P79参数该为支持外部控制的那一种,好象是3,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2006-08-04):
你好;我在贵公司购买到两台三菱MTSUBISHI-S500变频器,我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频率同时起动,以前是可以控制的,这次只有一台有50HZ,另一台才只有2.56HZ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试着分开来,两台变频器都是很正常的.会是钱钱路问题吗?哪为高手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急.急.急

网友C:
有没有把两台变频器的5端子连起来?

网友B:
谢谢你给我的答复。请问一下75KW以上的专用注塑机变频器,。会对注塑机的电机有伤害吗,我总感觉注塑机经常反复起动,电流过大会对电机寿命不好吗?

网友D:
谢谢你给我的答复。请问一下75KW以上的专用注塑机变频器,。会对注塑机的电机有伤害吗,我总感觉注塑机经常反复起动,电流过大会对电机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
一台输入220V,输出是三相220V变频器,怎么接一台输入普通的220V带电容的电机
哪为高手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移相电容的!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不能接电容

网友F(2006-10-02):
不知所云!

网友G(2007-05-14):
奇怪,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H:
单相220v电容移相电机不能使用变频器。

网友I(2007-06-16):
TO差生,你的查一下,STF端子电压有吗?电位器接了吗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端想接220V带电容的电机?呵呵.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I:
TO差生,你的机器好了没,我可以指导你维修,我的电话0571-88820936,88829567,13958171658裘工

网友I:
变频器输出端想接220V带电容的电机,有啊,不稀奇呵,我曾经修过9台东洋220V系列的变频器就是这样,220V进,220V出,为了调试,我还特意去买了一台220V带电容的电机,工厂里实际使用有啊

网友I:
好象是东洋VF-61系列的

网友K(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L(2008-03-14):
今天用了FR-S500,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