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剪切定位方案的求助

楼主(2004-03-21):
一条钢卷板平整剪切线需要定位:将卷钢板拉直平整后进行剪切: 剪切精度为1-2mm,请问采用何种控制方案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A:
一个字——飞剪

网友B:
1.开卷部分:普通国产磁粉制动器或力矩电机 2。初/精校平: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加普通变频器 3。剪刀: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加普通变频器 4。定长送料:伺服电机加伺服电机,高精度减速箱 此系统我们作过多次,咳实现车速100M/MIN,80-120次/MIN,长度误差0。2MM之内,如有疑问请联系021-53086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