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士林A1的PLC与A-LINK通讯

楼主(2004-03-21):
我用A-LINK与士林A1-20MR的PLC通讯,每次读取与写入PLC时MEDOC都提示:No reply from plc-system 而不能通讯! 请哪位前辈指点这是哪里出了问题?SW的设定又该如何呢?

楼主:
而且PLC本身的RUN 灯一直没亮。

网友A(2025-08-05):
PLC运行是短接上面的运行端子 编程的A_LINK是什么型号的 是F2-20GF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