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服务器怎样读写板卡数据????

楼主(2004-03-21):
我开发了一块简单的板卡,就插在计算机的插槽里。 我想开发一个opc服务器,读写此板卡的寄存器,已知寄存器的端口地址了 这是个初级问题,望各位大侠不要见笑,不吝赐教,谢谢 怎么没人给我回答????????

网友A:
有以下几个部骤: 1.初始化服务器并加入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对应的OPC点名称 2.用你的寄存器端口读取数据. 3.写入OPC服务器. 4.Loop 2 5.删除OPC点名称。关闭opc 服务器.

楼主:
邓老师果然热心,谢谢 只是不知道怎么把寄存器数据和opc中的什么标签联系起来 你说的写入opc服务器,怎么写入? 继续给我指导? 可以告诉我这方面的例子吗? 谢谢,谢谢

楼主:
邓老师,邓老师

网友A:
找个功能比较全的opc server /client 演示源程序。 在此基础上加入你要通讯的数据部分. 如地址: 0001. 对应opc 点为 tag.0001 当有新数据时. 写入opc 服务器. opc 演示程序有很多。 .支持AE................. http://www.technosoftware.ch/ http://www.win-techn.com/ .不支持AE,只有DA部分... 华富,拓林,smartopc .....

网友B:
急需一个对wincc_opc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 calm_lql.student@sina.com

楼主:
不好意思,怎么写,怎么读 能不能写几个语句,把积存器和标签联系起来 如端口地址为:275H,怎么建立对应的标签 谢谢,我就是如此简单的功能,希望能给详解

网友C:
到OPC基金会网站,下载点资料吧

楼主:
对于高手,我认为这是简单的问题 opc服务器读写自己机器板卡上的数据 难道很难吗 我不明白,怎么不能指导清楚,纳闷 诚恳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D:
俺认为有两种做法: ONE:假如你有SERVER原程序,初始化一个GROUP,加如你想要的节点.命为"I/O CARD",定义SOME TAG.用SERVER 的SETVALUE 方法.直接把你INP DATA负给TAG就完了! TWO:假如你无源码!只能再写个客户程序,SETVALUE 给SERVER!!! OPC SERVER一般支持同步读写.你一个程序写数据.一个程序读数不就结了!这样的作法只是把OPC SERVER作为REAL DB.好象无多大作用.但当OPC SERVER对应多个客户程序时.就VERY GOOD!!

网友D:
俺认为有二种作法: ONE: 有SERVER原码.定一SOME TAG,ONE SIDE:INP I/O,ONE SIDE: SETVALUE. TWO: 无源码.只有ONE PRG INP I/O,SETVALUE. ONE PRG:READVALUE.OPC SERVER作为REAL DB.

网友D:
给俺你的EM,或许俺门可作个朋友,谈谈技术上的东东,相互提高吗.当然是你老认为可以的情况下.你的真实姓名,QQ.俺会用QQ找你.这个网站上有好多无聊的商人.谈技术有点低级.作广告,东家常,西家短好象比较时髦!

楼主:
我有点懂了,就是还用c语言的inp和outp命令读写寄存器 再将读到的数据用setvalue命令赋给标签 这样服务器就有了寄存器的数据了,客户就可以读到服务器的数据了 客户写数据,反应到服务器标签,怎样(用什么命令)得到此数据,再用outp命令写入寄存器 szTaoyanbin老师,你说的真好,谢谢,希望继续指点,找机会我请你

楼主:
mount@pku.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