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28的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4-03-21):
施耐德变频器的准确型号ATV28HU72N4,三相380V,4KW。通电显示和修改参数均正常,但只要给运行信号空载运行几秒钟(好像是运行到最高频率),就保护停止输出并闪烁显示OPF,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做过参数初始化故障现象始终一样。有无熟悉此变频器的前辈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输出缺相

网友B:
模块没坏则检查三个输出反馈电阻是否断了。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变频器跳的更快,2秒钟便跳,这机子实在不好用。OPF是输出缺相的意思。

网友D:
电机线断了.

网友E(2008-09-13):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参数又难调,这机子设计太差!

网友F:
我想也有可能是电流检测方面的故障吧.

网友E:
空载会报警,会不会带上负载就不会跳了?

网友G:
电机额定电流没在变频器上设定。。。。。。。。

网友H:
模块内部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I:
到底实际是否真输出缺相?没缺相则保护参数OPF设为NO就不会跳OPF了

网友J:
这款机子的通病,缺相则保护参数OPF设为NO就不会跳OPF

网友K(2008-10-14):
有了保护还都不会用了。。。

网友L:
本人这里也有一台,客户说开机就跳保护,取回来查看故障记录是OPF,接电试机,接上小电机试机把缺相保护设为ON,开机正常,三相平衡,显示电流0.5A(400W电机),请问出现这个故障是什么有原因,为什么接上大电机就出现OPF,?/

网友M:
变频器调试,最好能到现场,楼上的现场是不是有输出接触器,你应该确认一下.上面说的小28的,用了几年啊,现在进入维修期了吧,自己看一风扇扇转不转,风扇不转,多半变频器电源板坏了,买个新的吧,多的话可以送过来修,

网友N(2013-12-17):
一台ATV28 1.5KW,opl,ipl都设no,上电还报OPL,一上电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