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零点不稳的问题!

楼主(2004-03-21):
我用TL084的三个运放组成仪表放大器,放大倍数是1000,第一级100,第二级是10,输入端接一个传感元件的两个输出端,采取差分输入电压的方式,这样的话,在零点的时候输出就有几伏的电压,如果输入端有几毫伏的零点误差,输出几伏也可以理解,但是输出会变化,而且从开电源起一直到稳定会变化约0.5伏,这个现象我就解释不通了,恳请各位指点!

楼主:
有人用过类似的仪放吗?

网友A:
1. 输入端接一个什么传感元件? 2. 从开电源起一直到稳定多长时间?

网友B:
是否需要负电源

网友C:
tanjing你好:把你的图登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你可以把图发给我,我给你登插图。我的邮箱:qijia666@sohu.com)

楼主:
to周公:输入端是一个工作线性较好的传感元件(霍尔传感头,有HG106A.HG108C几种选择),在给定工作电流的情况下,零点会有几mV的误差;稳定时间大约需要2min to西东:我的运放选的是TL084,双电源+ -15V,传感元件我用的恒流源2mA供电 TO:齐嘉 我的计算机的USB口封了,要到别处上网,这样吧,我把原理叙述一便供大家分析 电源端我先用一个普通6.2V稳压管得到6.2V电压,输入到一个运放端实现电压电流(2mA)的转换,作为传感元件的工作电流,传感元件的输出端直接接到三运放组成的仪放输入端,仪放的第一极选用2个100K和一个1K的电阻实现100倍放大,第二极选用两个10K和两个100K,实现10倍放大,仪放的输出端就是我的测量端。 谢谢各位!

网友C:
首先电压放大倍数你算的不对,按你说的情况实际应该是2010倍;第二就是传感器实际输出的电压变化量可能不止是几个mV;再就是运放可能已处于非正常的工作状态。

楼主:
to齐嘉: 哦,仪放的放大倍数我搞错了,现在我把第二极改为两个47k的和两个10k的,这样放大倍数接近1000,现象还是存在,只是偏移的幅值没有那么大了,还是有200mV;传感元件的零点输出我测过的只有2.5mV,这样经过放大就有2V了,现在我不明白这2V为什么还会随时间变小200mV;还有运放怎么会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呢?原因?是运放的故障吗?非常感谢!

网友C:
运放的输入电压过高,会使放大器脱离线性工作区。 我还想问一下,你的6.2V稳压管电流有多大?是不是电流选得过大了?

楼主:
我的稳压管(1/2w)的工作电流约有9mA(通过在15V电源与6.2V稳压管之间串一个1K电阻实现);还有,在零点我的输入端有2至3V的共模电压,加上差模电压2.5mV,但是我认为仪放的抗共能力较强,这样的共模应该不会影响很大,而且这样的电压也不至于使运放工作于非线性区,不知对不对?你的意思是不是怀疑我的部分元器件工作在不合理的条件下?现在我去量一量稳压管是不是真的能稳住,再次感谢!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运放的零漂造成的!!!

楼主:
to chbchb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运放的漂移是nV级,就算放大1000倍也只有最多几mV,难道运放的资料和实际会有较大的不同吗?谢谢!

网友C:
to taning: 霍尔传感元件的输出与温度有关,是不是温度发生变化了?霍尔元件的输入电流你选择多少。

楼主:
to 齐嘉 我做实验的时候温度是恒定的,输入电流2mA,我测量了霍尔输出电压,跳变很小,只有几uV,这样放大后应该是几mV,可是输出现在有上百mV,那就应该是运放的问题了吧,但是运放的偏移会有这么大吗?

网友E:
用的数显表输入4~20mA,压力显示仪排水流量显示仪等,显示会不停的跳动!还有冒过烟,打开看没有烧毁的样子!

网友C:
to taning: 换用精度高一些的运放试试吧。

网友D:
to tanning 运放的零漂是指当运放的输入为0的时候,有一个不为0的输出,其值的大小并不能达到nV级(当然不是绝对的),一般都在mV级,比如说TL072C的零漂一般都在几个mV左右,也有一些差的比较多的,到十几mV的,还有些有负零漂。 所以我怀疑你的问题应该是有这个问题造成!

楼主:
谢谢!我换了一个仪放来实现,果然不存在上述问题。 但是用ina114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仪放?

网友F(2004-04-22):
电源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