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EM277实现西门子400与200通讯时出问题了。

楼主(2004-03-21):
大家好:有问题请教诸位同行。 我采用DP主从方式通过EM277接口将一套400PLC与一套200PLC连接起来。在STEP7中进行EM277硬件配置并编译后下传给400CPU,400和200的硬件状态均正常。通过FIX界面组态后可以 从画面中显示200传来的值,可是无法将FIX界面输入值下传至200。在STEP中在线可以看到200对应的I/O区里已有FIX界面上输入的值存在。可在200中看不到。另外V内存的偏移地址是正确的。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如果说要通讯的量是实数(4字节),需要特殊的通讯方式如SFC14、15吗? 我是根据硬件配置时生成的远程I/O地址直接读写的,可以吗?请赐教。

网友A(2010-06-03):
怎么将200PLC里需要通讯的数据放到V存储区?

直接用MOV_B吗?

网友A:
请问一下高手们,数据怎么放到V存储区

网友B:
无需编程,根据硬件配置时生成的远程I/O地址直接读写就可以了

网友A:
组态后远程I/O对应200PLC里的哪些I/O地址呢,按顺序来吗?

如果我要读200PLC里的位M的状态呢?

网友C(2011-05-26):
对:zhuzit011 关于

请问一下高手们,数据怎么放到V存储区

内容的回复:在硬件组态中的EM277站里进行V存储区组态就可以了,200这边不用组态。有问题 联系HLMHM@126.COM

网友D:
我是根据硬件配置时生成的远程I/O地址直接读写的,可以吗?请赐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在硬件配置生成的远程IO口可以直接监视(读),而无法进行写的。因为你的程序中肯定会有IO口,在FIX界面你无法修改IO地址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