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4-03-21):
各位前辈: 刚用组态软件不是很懂,请教一些问题,谢谢各位指教 1。我的PLC是士林的,它是三菱产品的替代品,三菱的编程软件在LC上可以通用,先有一台AX0N(FX0N)的,不知可否与组态王进行通讯,设备上好象只有FX2N的 2。麻烦请教做超级文本的步骤,我只是知道要添加一个超级文本的控件,可是后面的操作,包括文字的输入都不是很清楚。 3对于我这个刚接触这个的新手,如何能进一步提高操作能力 希望各位工控前辈帮助,谢谢!

网友A:
1.如果设备上找不到你需要自己做一个驱动,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找组态王的公司联系。 2、你要看帮助就行了: LoadText( "ControlName", "FileName", ".Txt Or .Rtf" ); 参数说明: ControlName:工程人员定义的超级文本显示控件名称,可以为中文名或英文名。 FileName:RTF或TXT格式的文件,可用WINDOWS的写字板编写这两种格式的文件。 .Txt Or .Rtf:指定文件为RTF格式或TXT格式。 例如: LoadText("hypertext1","D:\Test\recipe\ht1.rtf", ".Rtf"); 此语句把RTF格式的文件ht1.rtf调入到名称为hypertext1的超级文本显示控件中加以显示。 3、看看别人做的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