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同意我的观点?

楼主(2004-03-21):
变频器带动的电机要用电流表监控电流,必须选用铁动式的而不能用整流式的。

网友A:
“铁动式”是何意思?

网友B:
应该是电动式吧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用铁动式的,检测输出电流用整流式好

网友C:
该中一点:检测输出电压用整流式的,因为输出电压是PWM式的,所以用整流后的平均值表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