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能输出正负方波脉冲电流的电源哪里有?

楼主(2004-03-21):
我想购买能输出正负方波脉冲电流的电源,不知哪里有的买,哪位高手知道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A:
什么样参数的?

楼主: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产生正负方波脉冲电流的脉冲电源。输出要求是脉冲的电流。正负向电流幅值大小能独立调节,我需要的是正负0.2-0.5毫安,做成-1mA到+1mA之间可调就行。脉冲频率100到2000HZ,占空比20%-100%。由于我用该设备是做半导体的表面钝化,在钝化过程中,负载半导体电阻变大,我要求输出电流大小能保持恒定。负载电阻大小约从1k变到100k。另外要求脉冲电流正负方向变化时上升下降沿要陡,电流变向过冲要小。 以上是我要的电源大概性能要求,谢谢!

网友B:
我这里有! 10-500W!

楼主:
你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