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A044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3-22):
请教诸位,三菱A044 1.5;2.2;3.7KW变频器上M51996边上的C10,C11,C12,C13,C14,C15几个电容的容量都是多大?谢谢!

网友A:
整机什么问题,如果电源问题,则与其关系不大。

网友B:
这个不一定要很准确!变频器有何故障?

楼主:
开关电源不工作,M51996、K1317、M51996边上的电阻均是好的,并且M51996的工作电源正常。

网友B:
原来坏什么元件?

网友C:
查一下M51996的工作电压,一般在十几伏以上,不正常一般是滤波电容坏(漏电)。

网友D:
如果那些都没坏 那很有可能是贴片的电容坏了 查一下那隐压的贴片电容

楼主:
我现在想查电容是否坏掉,但不知原先的容量是多少,请赐教!

网友E:
主要是m51996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的外围贴片电容短路造成,正常值应在17v-20v间,故障时为13v以下。

楼主:
"查一下那隐压的贴片电容"那电容是哪一个?

网友D:
我这边没现机说不清是哪个电容 就在开关电源电压调整的那个电路(没几个零件的) 而且一般都有很明显的短路的 如还找不到,那就在路测一下开关电源每一个贴片电容(没办法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