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防雷

楼主(2004-03-22):
我单位2台变频器遭雷击损坏,关于变频器防雷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情赐教!

楼主:
外部加避雷装置,电网入端加多级浪涌保护模块,变频器输入增加压敏保护

网友A:
检查地线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B:
李惠锋: 什么叫压敏保护?谢谢!

网友C:
压敏电阻防过电压保护!

网友D(2004-05-30):
雷电的过电压预防可以增设压敏,但是雷电造成的系统瞬间低电压,将会使一些电磁线圈释放,该如何预防呢

网友E:
对于变频器而言,内部的电容放电可以保持一段时间正常运行没问题。对于一般配电系统而言,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一般在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70%时才会释放。目前没有太多的有效办法。 塑壳和框架开关的失压线圈要是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可以在供电回路上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可以在5S内瞬间低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