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设备驱动的编制

楼主(2004-03-22):
各位好: 我现在正在用mcgs做毕设,主要是用vb编制驱动程序,但是我懂的太少,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学了用对象编程,这些知识够吗,是否还需要学com,opc 之类的东西,还有单片机算哪种设备,可以用那个模板来套用,在就是是否一定要编制串口父设备,和自设备两个,只要父设备行吗? 请各位高手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A:
其实编制简单的驱动是不需要太多的编程技巧的,但是需要对我们的接口有详细的了解,单片机这个概念太广泛了,不能说是算哪种设备,如果是串口通讯,那么一定是要做成父设备,子设备的样子的,但是父设备不用你来开发,都已经开发好了,你只需要开发子设备就可以了,建议你先开发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块一类的练习练习!

网友B:
lclc: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很想在请教一些具体的问题。 1、我想自己开发串口驱动程序,作为独立的设备与外部进行通信,不知可否?是否还一定要将它作为父设备,然后再做一个子设备的驱动? 2、用opeport函数取到操作端口的句柄,是什么意思,句柄作为一个变量,存的是端口的什么?地址? 3、IO端口的地址是否就是com口的输入输出地址?portaddress是什么? 4、在mcgs中当把一个数据对象和通道连起来后,为什么数据对象的 对象类型就不好再改了,即使去掉连接也不行,而且想删掉数据对象也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也是可以的,但是会更复杂一些,建议不这样使用,有现成的,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所以最好把它做为子设备来做,必须利用现有的接口,MCGS才可以识别。 2.句柄只是一个代号,与实际要操作的资源一一对应,所以不可以说存的是什么,而是当前这个端口对应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3. com口地址是固定的,而端口地址是不固定的,它们两个是两个概念,portaddress是传递过来的一个参数。 4.这是因为每一个通道的类型都是在驱动里面根据相应的硬件固定好了的,所以数据对象的类型是不能够更改的。

网友C(2007-05-30):
各位好:
   我现在正在用mcgs做毕设,主要是用PLC控制,我要实现的一台PC上位机控制三台从机,如果我要实现它们之间的通信,该怎么办,I/O server该如何编写?很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