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ON-3A模拟量模块的应用

楼主(2004-03-22):
请教各位高手仁兄,我刚接触PLC,现在遇到一个关于FX0N-3A模拟量模块应用的项目,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 (1)系统需要两个模拟量输入,0-10V,4-20MA;一个模拟量输出,4-20MA。 (2)系统要求两个模拟量输入都是独立的,各自输出等量的信号,PLC只对他们进行选择。即当系统需要0-10V输入时,4-20MA输入关闭,输出为相应的4-20MA信号;当系统需要4-20MA输入时,0-10V输入关闭,输出为相应4-20MA信号。 此模块能否用FX0N-24MR基本单元,具体的编程怎么作? 请各位仁兄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可用FX0N-24MR基本单元!

楼主:
能否说一下此模块的程序怎么编制呢?

网友A:
用FX1N的话旧用RD3A。WD3A指令,FX0S的话就用FROM/TO编程

网友B:
FROM/TO指令

楼主:
TO 拉拉1234 此模块当在输入端输入0-10V模拟量时,能否在输出端得到4-20MA 的模拟信号。 这样做是否需要在PLC初始化程序中设定,怎么样设定? 谢谢赐教

楼主:
哪儿有FX0N-3A模拟量模块的资料下载?

网友C:
在PLC初始化程序中设定,怎么样设定?我也想知道,哪位讲一讲呀!

网友D(2004-06-21):
看楼上的弟兄们找得这么辛苦,我公开: BFM 0 A/D转换时的读入值 BFM 16 D/A转换的设定值 BFM 17 是变换模式设定其中BIT0是A/D通道分0和1,BIT1是A/D开启,BIT2是D/A开启 编程是用FROM TO指令读写缓存值,顺便说明这种模块成本稍低,但只是八位值(2的8次方),精度较低只有10/250的分辨率,且各通道要同为电压或电流型信号,适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用于FX0N/1N/2N系列 我司有多个单价600元,www.gdyufen.com 下面是读取第一通道A/D值的例子: LD X0 输入X0闭合,条件满足开始读数 TO K0 K17 H0 K1 H0为K17的BIT0位置0,选通道1 TO K0 K17 H2 K1 H2为K17的BIT1位置1,A/D开启 FROM K0 K0 D0 K1 把读取值放在PLC的D0寄存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