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变频器,能否还会产生电网污染呢?

楼主(2004-03-22):
在工业改造过程中,加入了变频器,能起到真正的节约用电的效果吗?会不会还对原来的电网产生电网污染??

网友A:
很多大型风机、水泵类负载需要在变工况情况下工作,由于一般风机、水泵均为二次方负载特性,所以即使工况变化不大,通过适当调节电机转速可达到节约大量输入功率的好处,(理论上电机转速下降10%,输入功率就可以下降27%。)另外风机水泵所配电极一般均大于实际额定轴功率,并考虑采用变频器后系统全调节范围内功率因素均提高至0.95以上,无功附加损耗降低,所以系统的节能较传统挡板节流和阀门开度调节方式大量节能是实实在在的。   电网污染问题,一般厂家均采取了对应设计,均能小于国标和IEEE规定的水平。可以由厂家提供型式检验报告验证,还可进一步要求制造商在设备正式投用后现场测试谐波含量。

网友B:
不要听厂家胡诌。 目前国产变频器输入电流畸变程度大都超过86%, 就是说变频器从电网吸收的电流基本不是正弦。 可怕的污染。 大家可以看看专业文章。不要看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C:
电网的谐波污染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现在变频器都在整流,只要整流都有谐波产生,只是有1、6脉冲整流桥(大多数采用)谐波最大;2、12脉冲整流桥(很少)谐波一半;3、全控桥(极少),谐波最少。

网友D:
变频器加输入滤波器是不是要好一些?

网友E:
变频器节能是肯定的,具体节能效果和电机平时的工况有很大的关系,谐波污染也是有的,但目前成熟产品这方面影响不大。我们曾对罗克韦尔、罗宾康、西门子等几家高压变频器的节能及谐波污染做过测试,得出以上结论。

楼主:
中压变频上国家标准为电压谐波4%以内。目前多数中压变频器都采用变压器隔离移相输入的方式解决。 低压变频器对谐波的要求较宽。一般解决办法是加输入电抗器的方式

网友F:
如果非要用对电网污染小的,可以用ABB ACS800-17系列变频器。 它的输入整流也是用IGBT全桥做的,不过很贵哦!

网友G:
我同LINJH9的观点一样,但要看你用变频器的总容量占你工厂变压器总容量的百分比啦。若很大,而且供电方对你方的电源污染要求很高,你就要采用韦一笑的高招啦!

网友H:
这里有好多老师啊

楼主:
一些厂家降价的原因,就是把输入侧的保护去掉等,进行缩水

网友I(2004-05-13):
谁说的谐波都很大,谐波肯定是有的,但要是罗宾康,冬芝等中压变频有无谐波型,谐波非常小,重要的是看客户舍不舍得投资。

网友J:
丹佛斯变频器均内置直流电抗器可有效抑制谐波!http:bianpin.com

网友I:
其实说实话在变频的应用上,如果考虑到谐波影响,特别是在用多台变频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罗宾康无谐波中压变频,它也是在谐波影响方面做的最好的,我们做了不少这样的项目,当然考虑到成本,你也可以考虑国产的。

网友K(2004-06-14):
对于变频器应用后的谐波问题,需要从几方面来考虑: 1、国标和IEEE对谐波都有相应的规定,对于多大的电网容量,谐波的允许值是有严格规定的,对于使用了变频器,产生谐波是一定的,重要的是是否小于允许值,如果小于,当然就不需要治理了,如果超出,则需要就地处理。当然需要考虑治理的位置和投资,以及是否存在谐波放大的一些因素。总之,谐波治理比较麻烦。 2、应用滤波器或者电抗器也可以实现谐波的治理,但可能发生滞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