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数据块

楼主(2004-03-22):
在S7-300的编程中,利用通讯模块将数据块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由于CPU不断的接收数据,也不断的发送数据,如何去修改数据块的内容?望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试问一下,你接受数据和发送数据可否分别做成两个相同的数据块?

楼主:
因为在程序中,要发送的数据存储在DB2中,而接收来的数据存储在DB4中,如果还想发送数据就要修改DB2中的数据,修改一次还可以直接在DB2中改 ,但是如果根据接收的数据而要发送不同的数据就不可能一次一次的在DB2中改了,所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B:
开3个数据区。 (1)接收缓冲区:上位机发给PLC的数据放在这里。 (2)程序工作区:所有PLC程序需要用到的工作变量、常数等放在这里。 (3)发送缓冲区:PLC发给上位机的数据放在这里。 PLC每次循环:(1)将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搬入程序工作区(2)运行PLC程序(3)把需要传送给上位机的数据搬入发送缓冲区

楼主:
to microtomato: 你好, 接收缓冲区为DB2、程序工作区为DB6、发送缓冲区为DB4,那怎么把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搬入程序工作区呢?用什么块可以实现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