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X:应急电源的容量和其配电池AH数以及应急时间是怎样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4-03-22):
请教各位DX:应急电源的容量和其配电池AH数以及应急时间是怎样的对应关系?公式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功率乘以功率因数再除以直流电压就可以得出电池的AH数。然后在看EPS的直流电压是多少?就可以算出需要多少节电池来延长所需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