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世面上买来的热电偶对不上ITS90的分度表,为什么?

楼主(2004-03-22):
我做了个热电偶的测温电路,没有冷端补偿。当我用世面上买来的K型和E型进行测试时,发现温度相隔均25度左右。后来我将K型传感器放入正在沸腾的开水中,用毫伏表直接测量K型传感器的两个输出脚,(输出脚没接任何负载,仅接毫伏表)却只有3.1mV 而ITS90标准中100度应该输出4.096mV ,3.1mV对应ITS90标准中的76度 也就是说我的开水76度就开了。不可能啊,我找了个玻璃温度计发现温度99.8度。后来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测E型传感器,结果还是相差20多度。为什么我测的结果和ITS90标准不一致呢?是我测试的方法不对?还是传感器没按标准来做呢?然后我用日本产的测温仪(兼容9种热电偶和PT100)设置好输入为K型热电偶后,接上这个K型的热电偶,放入沸水中,温度显示100.1度。但这又证明传感器没问题,是通用的啊!我都弄晕了。为什么会这样?我那里做错了?

网友A:
没有冷端补偿,应该加入相差的电势对应的温度值。 已测出你的房间温度约为 23 度。

网友B(2007-11-22):
不能直接用温度直接相加减。
你用温度计测出传感器输出脚与毫伏计相接处的温度,查表换算成电势值,加上毫伏计读数,得到二者之和,再查分度表,和对应的温度才是实际温度。

冷端、测量值、实际值等之间的手自动运算可以通过MeasureEasy3.0软件来完成。
同时measureeasy还内置了热电偶分度表。
如果需要热电阻分度表,推荐
双向热电阻分度表V1.0绿色免费 是转换精度最高的一款热电阻分度表软件了。

网友C:
值得讨论.实践做最好,做比说好.支持.欢迎朋友拿出更多的实验结果.

网友D: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分度表中的电势值是以冷端为0度为参考的,只有冷端的温度是0度时,热端放在开水中,输出电势值才是分度表的4.096mv,当冷端是在室温条件下当然输出达不到了,这时应在分度表上查出此时室温的电势均值是多少,再在原来的数上加上就行,如你所说你测得的电势均力敌是3.1mv ,那当时的气温一定是25度左右,因这时对应的输出值是0.996,那么3.1+0.996正好是4.096伏了,对应的温度正好是100度。

网友E:
来长长见识

网友F:
又学习了一些新的知识。谢谢

网友G:
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也就是室温补偿。这个补偿都是在热电偶后端的测量设备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