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烧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4-03-22):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有一台三菱FN1N的机子,电压是110V和36V,在运转时经常会出现烧继电器触点的情况(有周期性),更换触点后又正常,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电压的原因啊? 盼高手回复!

网友A:
请检查负载,是否为感性负载。

网友A:
负载大的话请用外接继电器!

网友B:
首先,加继电器 然后 若是直流,加二极管 若是交流,加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