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灯交替闪烁程序

楼主(2004-03-22):
各位前辈,我刚接触这个PLC的程序,想编一个灯交替闪烁的程序:输入一个短信号时,灯(输出)先亮一段时间,再灭一定时间,并如此循环。 请大家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交替输出指令就行了!

楼主:
请问:能不能详细一点呢?

网友B:
LD X00 LDI T2 OUT T2 K50 LD X00 LD T2 ALT Y00 5秒的交替程序,FXPLC

网友C:
复杂点用2个时间继电器,简单点好象用M8013闪烁,你用步进指令编

网友D:
用ALT指令,或用2个时间继电器编程,5秒的交替程序,FX2NPLC LD X0 ANI T0 OUT T0 K50 LD X0 AND T0 ALT Y000 或 LD X0 ANI T2 OUT T1 K50 LD X0 AND T1 OUT T2 K50 OUT Y000 也可用如下指令 LD X0 ANI M3 TTMR T1 K50 M0 LD X0 AND M1 OUT Y000 以上程序供参考,我是一个新手,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hnlxgjj@163.net

网友D:
误将STMR写成TTMR请见谅

楼主:
这些程序都是延时一段时间后才显示输出。 如果X0为ON时,Y0马上亮5秒,灭3秒,再亮5秒……如此循环呢?

网友E:
LD X0 OR M0 ANI T1 ANI T0 OUT M0 OUT Y000 OUT T0 K50 LD T0 OUT T1 K30 END

楼主:
很抱歉,那个程序行不通。我想应该用下面的程序。 LD X4 SET M0 LD X6 RST M0 LD M0 ANI T1 OUT T0 K50 OUT T1 K80 LD M0 ANI T0 OR T1 OUT Y3 END

网友F:
X0:启动,X1:停止,Y0:灯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mps ani t2 tmr t1 k50 mrd and t1 tmr t2 k30 mpp ani t1 out y0 end 以上程序适用于DELTA DVP系列PLC。希望大家多交流!

楼主:
比如:X1控制起停,假定启动时先正转,延时5分钟,再反转3分钟,如此循环;X2、X3为硬件换向开关,当电机正转时接通X2,则马上反转5分钟,再正转3分钟,循环;正转时接通X3则马上反转5分钟,再正转3分钟。电机正转时输出Y0,反转时输出Y0和Y1,也就是:Y0一直要输出,Y1接通表示反转,不通表示正转。这样可以吗?

网友G:
这是什么程序啊?单片机都可轻易做到何况是PLC! 哪位工控前辈有时间帮他免费编一个。 如果跟我买PLC我会免费帮您编这个程序的。九成新10点的PLC包工包料350元

网友A:
KEYENCE 10点的PLC 260元一台! 可以编好程序!

网友G:
KEYENCE 10点的PLC 150元 AB1761 100元

楼主:
不好意思哦,我并不是要用PLC,是实验老师分的题,俺学的不好只能求助了。

网友A:
ld m8000 ani m0 out t0 k50 ld t0 set m0 ld m0 out t1 k50 ld t1 rst m0 ld m0 out y0

网友H:
看看这个可以吗 LD X0 OR M100 ANI X1 OUT M100 LD M100 ANI T2 OUT T1 K100 LD T1 OUT T2 K100 OUT M101 LD M101 OUT Y1 LDI M101 OUT Y2 END 注: X0为启动 X1为停止 交替时间为10秒(Y1、Y2为输出)

楼主(2004-04-27):
TO LYF7710: 不好意思哦,你的程序不能启动呢!可能有一点点的失误!

楼主:
也许应该用下面的程序: LD X2 ANI T1 OUT T2 K100 LD T2 OUT Y2 OUT T1 K50

网友I:
它妈的~就这题目也跑上来问别人 你怎么没有一点自我思考的精神。 等你以后工作了再问谁去?

网友E(2004-09-08):
更简单 LD X0 SET M0 LD MO OUT T0 50 AND NOT TI OUT Y0 LD X1 RET M0 END

没有用的。

网友:
这个我认为用LOGO!中的异步脉冲发生器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