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启动跳开关、烧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22):
我公司现有一台185千瓦电机!启动时1000A开关一直跳闸,控制回路我用过多套!不知什么原因,大伙帮我分析一下!电机启动过程中我捕获电流峰值为1500A。电机启动时间10 ̄20s,转换时间10 ̄50ms,我都试过,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A:
请问你用的开关什么品牌的,检查电机的线圈的电阻。

网友B(2004-04-25):
主要还是要仔细查一下电机出线和连接方式,或电机和线路对地。 改用降压起动可能会好些。

网友C:
断路器的脱扣器会不会选错了?

网友D:
你用的是软启动吗?

网友E(2004-05-31):
你好,您使用185KW的电机启动电流在1500--1800A之间应该是重载直接启动,开关的脱扣电流也许要比这个小,其实你最好是改变电机的启动方式,不要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F:
不带载荷降压启动试过吗?

网友G(2004-07-08):
你好,您使用的电机用途:泵,风机,搅拌器。。。。额定1000A开关控制回路电源在启动时在脱扣(吸持)电压范围内?

网友H:
通常电机的空载启动峰值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2倍,也就是说185KW的电机在空载启动时峰值电流可达4000A以上,如果重载启动电流还会更大。而你的1000A的空开作为线路保护型的瞬时脱扣整定值在4~8倍额定电流之内,也就是说空开的短路瞬时脱扣的整定值有可能在4000A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一起动电机空开就会跳脱。所以你要考虑的是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曲线和空开的脱扣曲线的匹配问题,要让空开的短路保护避开电机的启动峰值电流。当然如国电机的启动时间过长,也会成空开的过载脱扣。

网友I:
我也有这样三套,但是时有时无,有两套是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情,用的是软启动器,应该最大瞬时电流在1300左右把

网友J:
请问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K(2004-08-27):
1.根据规定大于18kw以上的电机不允许直接启动 2,就算你的185kw电机启动正常,想没想过对操作人员会有伤害。 3、一般你选用的开关脱口器是因为时间长了大电流冲击损坏 4,你目前应该决定的是怎样选择启动方式

网友L:
应该是开关的脱扣电流小了

网友M(2005-09-03):
你是用的*-△启动吗?如果是,在转换过程中的瞬间电流值可达到额定电流的15倍,可以用带延时的开关。

网友N:
这种大功率的电机还是采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较好。

楼主:
我现在发现可能是启动柜铜排焊接不实接触不良造成的1

网友O:
你的开关选型不对.应选电机用的.

网友M:
使用带延时动作的开关,在转换瞬间的电流值不容易捕获,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P:
电机启动时负荷太大了吧.1000A的开关都跳,那动静不小了,注意安全呀!首先得保证机械转动部分没问题.

网友Q(2006-02-13):
还是用软启或其它启动电路发好

网友R:
185千瓦电机一般不会采用直接启动,一般是星三角启动或降压启动(只能空轻载启动),如果是绕线电机则采用转子串电阻启动(可以重载启动)。如果用上一种方法重载启动那只能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