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电子齿轮

楼主(2004-03-22):
在伺服控制中,伺服电机的选型要用到电子齿轮的设置。电子齿轮作用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对其进行设置?

网友A:
认真看一下该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很容易理解。

网友B:
自动调速

楼主:
我这里的资料不是很全,那位能否再解释的清楚一些?

楼主:
放大器的输出脉冲频率是一定的,而且和伺服电机的反馈频率是相同的。在要求伺服电机有不同的频率精度的时候,就要靠电子齿轮来改变放大器的输出频率。以上是我对电子齿轮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是问题太幼稚,还是?

网友C:
电子齿轮主要是用来简化控制的。一般来说,控制系统法出的每个脉冲对应的进给量不是整数。为了使每个脉冲对应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固定进给量,比如一个脉冲进给0.001mm,则需要根据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设定电子齿轮比,以达到上述目的。

网友D:
用我们的控制器,电子齿轮只需如下指令就可实现: Connect(ratio,axis) 其中:ratio 就相当于齿轮减速比;axis就是要与之相联的运动轴.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请提出.

网友:
"老鼠杰利"解释得已经相当精辟了。

楼主: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系统的实际精度。实际精度是通过反馈系统实现,由他来决定每个脉冲的精度。这是不是就是说是因为指令脉冲的问题才需要电子齿轮与之协调?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不再指令脉冲上下功夫,还是说指令脉冲只能以某个频率来发出?

网友E:
你说的对,用电子齿轮只是在发脉冲的时候不用再做复杂的计算了。

楼主:
现在对于电子齿轮总算有了一个概念。因为定位模块的脉冲无法达到要求的单个脉冲定位精度,因此需要电子齿轮的配合。多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