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高手

楼主(2004-03-22):
请教一个疑难问题,一进口车加工中心,近期经常在回换刀点时刀塔快速下滑碰到障碍物停止,无报警。

楼主:
服务商曾经要我检查直流母线螺丝是否松动,但没有松。直流电压也正常。机床重复位则下滑的刀塔又缓慢上升回原位。请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
若是液压驱动的,查一查液压回路

楼主:
HEIDEHAN 的系统,西门子的交流驱动模块

网友A(2010-12-12):
设参数11.0为0,手轮摇刀塔轴 点。关电重启,恢复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