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通讯不上呀??

楼主(2004-03-22):
用MPI通信电缆连接S7300,怎么也连不上呀,求救?? 我直接用24V电源给300供电,无底板,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A:
这样供电没有问题,你是用PLC与PC连接吗,还是PLC连其他的产品?

楼主:
搞定,插上一个转接投头就行了! 应该是没有终端电阻的事!!

网友B(2007-01-23):
咋整的?讲的详细点吧!!别搞一些没头没尾的,讲出来,大家学习!!

网友C:
我是想用电脑连接PLC是吗?看一下组态里的地址都对不?还有就是在STEP 7 中适配器的选择。还有就是通讯率的问题。

网友D:
瞎说,MPI是要求终端投入电阻,但实际是你972打到哪它都通;跟PRO不一样

网友E:
跟终端电阻没有太大的关系吧,我觉得还是你的设置有问题,或者是其它硬件问题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四套s7 plc并联后再与pc通信,以前一直都通信正常,但最近只要第四套的连接端口插上后,前三套就都通信不上,曾怀疑是硬件配置有问题,但检查后,没问题。请各位同仁赐教!谢谢!

网友D:
可能是你网线太长或有接地电流,加485和网线单端接地,不要双端
,或加等电位线

网友G:
用MPI通讯,要看好你的适配器的波特率和软件设置的是否一致

网友H:
检查一下通讯速率与程序组态时的配置,要是不同也通讯不上,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也搞了一天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