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的作用??

楼主(2004-03-22):
请问是不是要想通过PC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就必须在PC上加装运动控制卡呢?运动控制卡在伺服控制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网友A:
PC+运动控制卡(DSP)一般构成双CPU系统,但几乎所有运动控制的功能都由卡来完成

楼主:
谢谢机械探戈,我还想请教一下,如果应用运动控制卡,我在软件上能否只用高级语言(如VB,VC)编程就能完成整个控制软件的编写?谢谢

网友B:
论坛的精华区了专门有一个帖子讨论怎么用pc直接控制伺服电机的,你可以去看看。如果系统没有光栅等位置反馈作成全闭环,不需要差补的话可以不用控制卡,当然自己写差补程序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