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智能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22):
最近我又看到了深圳步进科技公司出的KINCO伺服电机系统,他的伺服放大器据说可以不用控制卡,这使我有点迷糊了,究竟他的性能是集成了运动控制卡的全部功能呢?还是仅简单的集成了部分功能呢?有没有用过此类产品的朋友,能否介绍一下这种智能伺服放大器性能如何?以下这两种方案我究竟选哪种? 方案1:PC+运动控制卡+普通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 方案2:PC+智能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

网友A:
无论如何你都要实现计算机和饲服驱动器的连接,他们之间的接口用什么?并口还是串口?如果都不是,那就必须要一块接口卡。所以建议采用方按1,这样比较灵活

网友B:
现在不控制卡的伺服驱动器现在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单轴控制的 如果要实现多轴控制还是要控制卡

楼主:
谢谢固高和LENZE,我接触到的这个智能伺服,他与计算机的接口是RS232,据他的推销员说还可以用CANOPEN总线连接,不过据他们演示,确实很方便,直接用PC向伺服中的数据寄存器发数据,伺服就可以按照要求工作了(所有控制参数寄存器按照CANOPEN的对象词典方式进行设计,满足DS301和DS402规范,用户可以通过输入INDEX和SUB INDEX地址号进行任意参数地址查询)把若干个伺服驱动器串连起来就可以实现对多轴控制(每个伺服驱动器都有自己的ID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