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谁能帮我--PLC控制载人电梯

楼主(2004-03-22):
毕业在急,论文不会,求助高手帮忙。题目是---PLC控制载人电梯---型号不限,本人的电话是0471-4990439,EMAIL:qinhuanjun-888xz@163.com.有重谢。

网友A:
关键是 算法. 复杂程度视梯层多少而异.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此外还有速度运动曲线的要求。如果不超5层,提出参数和性能要求本人可以合作,重谢就不必了。把设计说明和要求发给本人的EMAIL:roueas@126.com.本人手机是13792838682,若离青岛近可会面谈。超过五层我就保证不了了。

网友C:
看,咱山东不缺工控人才

网友D:
俺是山东银,还请上楼多多指教

网友E:
kulataxi兄,小弟也是青岛人,是学自动化的,正在忙着搞毕业设计。遇到了一些麻烦,还望您多多指教!详情我已经发到roueas@126.com,先谢了!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 我的要求是10层 不知道那位高人可以帮我这个忙啊,如果有高人的话,先做一个控制逻辑的文章---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提纲。在这里我先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
kulataxi: 5层楼需用电梯么?老大:)

网友F:
我做过电梯的毕业设计,但当时没有电梯模型,只是用界面来虚拟电梯的运行过程。电梯是10层单部电梯,PLC编程采用集选控制算法。如你有兴趣,联系xiezm@sohu.com

网友G:
我做的毕业设计是西欧公司的4层电梯模型的电梯操作系统设计包括{(桥箱内的照明灯,风扇,楼上指示灯,报警电话,的设计),控制功能总体设计(电气总体配置,元气件选型),控制线路设计},但是我学的是机械的,电路的东西压根就没有做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着手,问我的导师我导师说他只懂机械方面的,我这个课题叫我自己琢磨,我是无路可走了,哪位高人帮帮忙啊,介绍几本参考书也行啊,小弟现在这里作揖啦,QQ:24464356 E_mail:basic_fp@hotmail.com

网友H(2006-03-07):
各位高手,小弟想请教下毕业设计的,我做的是3层的模拟电梯,本人对PLC有一定的了解,学的是自动控制的,但是这个。。还没有遇到过要自己独立完成的项目。。还要自己选机型和自己顶I/O分配表。。。,自己编程序。。。连变频器接线也要给出。。。。绘图的都没接触过啊!!!!!有高手可以帮帮我吗?
本人QQ 475678748  EMAIl:zsk012000@yahoo.com.cn各位帮帮我吧

网友H(2006-05-17):
设计(论文)主要内容:  本设计以两部并行运行的电梯为设计主体,运用PLC控制器实现对两部电梯的智能控制,主要以节能和高效为控制目标,力图实现对两部电梯进行智能群控。
具体要求如下:
1,  每部电梯具有运行速度和平层速度两种运行速度并可实现高低速的 平滑转换,并实现自动平层
2,  每部电梯具有呼梯登记及登记显示功能
3,  每部电梯具有轿内选层及选层登记及显示功能
4,  每部电梯具有顺向截停功能,若已经完成当前方向的最后一站    请求,亦可实现逆向截 停功能
5,  每部电梯具有自动确定运行方向及运行方向保持功能
6,  每部电梯具有运行方向及楼层指示功能
7,  两部电梯轿外呼梯按扭共用
8,  当两部电梯均处于待命状态时,本着就近原则选择电梯
10,只要其中一部电梯满足了呼梯要求即应消除呼梯登记信号
11,考虑节能因素

网友H:
补贴:上面个设计要求最好是使用三菱系列plc

网友I(2007-04-13):
大哥门我做的7层PLC电梯     有没帮帮忙的啊
   跪求了、
  小弟 QQ78940779
  油箱  qxhzxl@163.com

网友J:
有点麻烦 。

网友K:
简单,图书关查下资料,电气控制先了解结构,在找PLC。模仿就可以了,我毕业设计就这么搞顶的有需要回pyqf2002@163.com

网友L(2009-03-24):
哥哥们帮忙做个电梯PLC控制或霓虹灯PLC控制的毕业论文吧,小弟在此跪求了,有的联系QQ:619712100 或者发到619712100@qq.com,谢谢了,请你吃饭啊,要快啊,5月就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