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如何编制串口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4-03-22):
各位高手: 小弟想请问如何在mcgs环境中编制串口的驱动程序,需要用到那些知识,请各位高手指点 正在作毕设,懂得太少,见笑了 再有就是如何在类中添加mscomm控件呢,又如何实现对通信控件的初始化呢? 谢谢了

网友A:
当然首先要懂得编程语言了,VB最好懂一些,然后需要了解一些OLE的知识。需要在我们提供的样例程序基础上进行编写,因为需要一个基本的框架和一些接口函数。再另外我们不用MSCOMM控件所以不用添加!

网友B:
我们的光盘的高级教程里有详细介绍!你可以就近向我们办事处索取我们的软件光盘!接口开放是我们软件的一大优势!特别便于用户二次开发!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前辈!! 我现在是在做毕设,去办事处索取软件光盘,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不知哪里有下载,或者您能否在帮个忙,把教程发给我,在下感激不尽,niuxinglin@163.com qq:25102259 如果您不太方便传给我, 能否帮我解决几个问题 1.开发串口驱动是否应该用win32API呢? 2.我怎样用mscomm作为通讯控件封装在动态连接库(activex dll)里,作成串口对象的类,按导师的意思我好象应该这样做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http://www.mcgs.com.cn/download/index.asp 有你需要的东西!软件教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