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用英语怎么说?

楼主(2004-03-22):
请问各位高手,“工控机”,“数据采集卡”这两个词用英语怎么说?

网友A:
Industrial Personnel Computer Data Acquisition Card

楼主:
请问大侠,工控机这个名词是有固定说法吗?Rack PC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07-08-26):
简称IPC,翻译成Industrial Computer

网友C:
Industrial Personnel Computer
工业PC机

网友:
研华常称IPC,,也可以表示industrial control computer.

网友B:
研华工控机上是Industrial Comp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