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58请都大家!!!

楼主(2004-03-22):
一通电会跳Err7,这种故障说明书还查不到 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好,你的变频器的问题是:控制卡和电源板之间的通讯问题,很多情况下是控制卡的问题,你可以更换一下控制卡,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如果还是出现,那就要送修了。

楼主:
哪个控制卡? 指的是哪一个?

网友A:
控制卡就是操作面板下面那个板。 先把操作面板的塑料螺丝解下, 再把下面的那块板子换了。 这块控制卡是通用的, 所有ATV58都一样, 更换板子后, 上电会报故障CFF, 按一下ENT键即可解除更换板子后报的这个故障。 也有可能是你的两个板子之间的几根线松了, 拆下板子后先看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B(2008-08-21):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ATV58更换板子后,上电报故障CFF,按一下ENT键控制卡上的继电器闪烁几次,单不能解除这个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ATV58更换板子后,上电报故障CFF,按一下ENT键控制卡上的继电器闪烁几次,单不能解除这个故障。
现在查到了是风扇坏了!和大家分享!
但是还跳SCF,请问大家有何见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