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请推荐个控制卡!

楼主(2004-03-22):
最多用于两轴的联动,伺服系统初步选定的为松下MINAS A 系列的伺服交流驱动和电机,也在考虑三菱的MR-E系列,要选个好的控制卡,功能能满足要求就行,选好就买。 另外,有着方面经验的,可以给点编程上的帮助。谢了。

网友A:
我公司有运用日本NOVA公司专业电机运动控制芯片MCX312开发的PCI总线两轴运动控制卡MC6212P,该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连续插补,驱动速度最高可达2MHz,最大步长为268000000;可驱动步进电机、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双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两坐标钻铣床、电脑激光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用户使用随运动控制卡提供的测试软件,只需将运动控制卡插入电脑,连接到驱动器、电机,并安装上测试软件,无需任何编程,即可测试运动控制卡、驱动器、电机和所连接机械装置的运转情况。 http://www.novaelec.com.cn/

网友B:
你可以登陆WWW1.STEP-SERVO.COM,找到你所寻的合适的伺服和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