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毕业设计

楼主(2004-03-23):
我想用PC来控制电机,是否P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这样的连接呢?如果上位机用VB编写界面,伺服系统采用松下的MINA系列的话,我可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关于速度的模拟量,如2500r/m给伺服驱动器,然后电机就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了哪?还需要其他的算法编程吗? 拜托各位高手看到有知道的指导我一下,我在做毕业设计,对这方面又一无所知.

网友A:
毕业设计的问题最好还是问你的指导老师。 你的问题太大了,在这里恐怕说不清楚。 若发送模拟量,就是说位置控制是由你实现的,当然得有控制算法,最起码得有一个PID控制吧

网友B:
加一个运动控制卡或是定位模块就很容易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现在很多的IC都支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位置,速度传感器),为什么还开发不需要相应传感器的方案呢?。

网友D:
加运动控制卡

网友E:
大家好,我的毕设也是做的伺服系统,我的连接是PC->PMAC PC/104->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我现在对驱动器这块的一些参数设定有些茫然,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系统。 系统的所有控制算法都是由PMAC卡来完成的,但是驱动器好象也带有一些算法,我在功能上对驱动器和PMAC有所混淆了,望指教!!! 对了,还有提供我一些PMAC PC/104的资料吗?小弟在此提前谢谢了!

网友E:
大家好,我的毕设也是做的伺服系统,我的连接是PC->PMAC PC/104->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我现在对驱动器这块的一些参数设定有些茫然,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系统。   系统的所有控制算法都是由PMAC卡来完成的,但是驱动器好象也带有一些算法,我在功能上对驱动器和PMAC有所混淆了,望指教!!!   对了,还有,谁能提供我一些PMAC PC/104的资料吗?小弟在此提前谢谢了!

网友F:
那要看伺服驱动器的,松下的我没有用过,不过我们公司里的伺服电机是可以实现P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切换到数度控制模式,通过模拟量通道给定速度设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