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BL2100的问题

楼主(2004-03-23):
我想用第三方软件和一个现成控制系统(BL2100控制)通讯,进行实时数据交换,建立实时监 控, 请问如何实现, 是否要对BL2100二次开发驱动模块,我对BL2100不熟悉,手中只有一本用户手册,是否只用BL2100提供的API就可以开发相应驱动模块了? 谢谢回应 XHYJ

网友A:
是博控的产品吗?这种功能应该支持吧,不过不知道你得通讯方式是什么,一般象232,485,以太网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