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对台达VFD-A变频控制难题

楼主(2004-03-23):
我用PC->RS232->RS485(半双工)->VFD-A的方式来控制一台达变频器(仅一台而已,多台的情况没有试过). 当我从PC机发"43 03 01 30 31 30 31 30 33 32 38"之后,它能以32.8HZ正常运行,并能收到它的回答"43 03 06 30 31 30 31 30 33 32 38".如果它只回答我一次,这是对的.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 仅使地址为01的变频器,以32.8HZ正向运行. 我的问题是:我发了第一次命令后,不再向它发其它任何命令,但是它会每隔一定的时间(几秒), 一次又一次地向PC机发回答信息"43 03 06 30 31 30 31 30 33 32 38".而我的RS485是半双工的,如果我的一条RS485上挂有多台VFD-A变频器,每一台都这样不断地"回答",RS485总线不就会发生冲突了么????我不知应该怎么办了,请你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查说明书, 看看是否还需要 PC 机送出 ACK 作确认 ?

网友B:
我用过。不需要ACK。应该是变频器设定的问题。

网友C:
哈哈!没想到这儿还可以看到同事啊!有空我们可以实地看看啊! 我的mail是wind.xia ,看到了的话可以联系交流阿

网友D(2004-07-19):
对。你应该检查变频器设置

网友E(2010-09-20):
想了解RS-485各脚的名称

网友F:
你把断线检测给关闭好了,我倒认为是你的上位机发了信息后,他才返回数据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