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比变频控制的电机好在哪里?有什么优点?区别?

楼主(2004-03-23):
伺服电机比变频控制的电机好在哪里?有什么优点?区别? 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精度和调速范围。

楼主:
这我也知道呀!我是想知道具体内容。比如主从联动、控制单元之类。

网友A:
当然是伺服要好一些。

网友B:
还有电机的扭矩-转速特性,伺服电机的更“硬”一些

网友C:
变频主要是控制速度吧。有没有谁见过用变频来实现位置控制的?

网友D:
也有,电梯就是用变频控制位置的。

网友E:
主要还是精度和调速范围,像主从联动这些功能高档变频也有,只是精度问题。伺服在高精度定位和主从联动时能消除累积误差,但变频不能。 在启动和停车的时候伺服的效果比伺服好的多!

楼主:
多谢各位! 其实我是编伺服上位PLC程序的,对伺服和变频的区别不甚了解。突然被用户问了这个问题,所以发个帖问问各位高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