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求助!

楼主(2004-03-23):
各位: 我重新安装完系统以后发现原来可以打开的一个intouch程序报错如下:1.corrupted database 2.read error 3.db cannot be loaded.are database files read only?or user has read-olny access?Exiting windowmaker. 4.database initialization failure.it may be nessesary to restart windows before starting windowsmaker again. 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更改intouch 应用程序的属性. 去掉文件的只读属性。

楼主:
我到哪里去改?

网友A:
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 选取所有文件,属性->去掉 readonly 选项.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A:
把程序压缩后发到我的邮箱,我可帮你. 请注要使用的intouch 版本号. 邮箱地址:deng_lp@21cn.com

楼主:
我在别人的机器上重新copy了一份就ok了.多谢!

网友B:
原来在系统注册的DB,已经被注消掉!重装INTOUCH.或在系统数据源中增加数据库.

网友A:
intouch 的点数据库在二进制文件中 应用程序目录中有个tagname.x 通过解析这个文件可得应用程序中点的名称及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