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请教液力耦合器

楼主(2004-03-23):
我这里有一个工程,是四台高压电动机,2800KW的,用液力耦合器做调速,需要防爆的吗?是热力站用的!请教!另外对高压电动机,需要做哪些保护?希望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液力耦合器调速不需要,它是靠油压的大小来调速。油压的自动控制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B:
用高压变频把 联系电话 13601672101 战宇

楼主:
谢谢了!那什么时候需要用防爆的呢?

网友C:
防不防爆需要看你的现场条件和液力耦合器厂家的技术水平,你要问厂家的

网友D:
推荐以下文章 《液力调速与变频调速的运行分析》 http://www.china5e.com/abc/di2-2000/p-37.htm 需要指出:高压变频器目前的投资在1200元/KW左右,按照目前投入产出分析,采用高压变频器是最合理的节能改造方案。。 请再参阅《变频器世界》2003年第3期P6页文章,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老焉

网友E(2004-06-05):
虽然液力偶合器的节能效果一般,还要经常换轴承等等,维护麻烦,但还是有很多人在用,而不用变频,就好比在软起方面用水电阻起动而不用固态软起动器一样,不过的确便宜,但从长远看,要节能多,就用变频,节能不多,或者不调速就用固态软起动器。

网友F:
您可以考虑我们的产品,我们产品的原理和液力偶合器相似,我们叫其钢球式软启动器,但其返修率要比液力偶合器低的多,而且解决了像王显卫先生说的经常换轴承的毛病,还有其漏油的毛病,且我们的价格也比液力偶合器要便宜一点。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13305330585,姜文

网友G(2005-01-31):
液力耦合器是很可靠的机械原件,国际上的液力耦合器的使用好多都在40年以上,国产的耦合器由于是抄袭德国Voith或者英国Fluidrive公司的技术,没有完全消化吸收,问题很多。耦合器和变频比较有很多优势,尤其与高压变频比较。例如省空间,省投资,维护方便,使用周期长等等,同时高压变频器由于其电磁辐射,从环保角度,国外越来越少采用,在欧洲,电子部件的丢弃要固定场所,丢弃费用很高。

网友G:
需不需要隔爆要看你现场的工况,热力站是不需要隔爆的

网友H(2006-04-25):
液力耦合器是很可靠的机械原件,俺也用过德国Voith的 液力耦合器
故障两不大,所以我建议楼主最好用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