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4-03-23):
一台变频器用于水泵,电机△连接,但运行噪声大,供水不稳定。后把电机改为Y连接,运行倒正常了。烦请哪位高手解释原因。多谢!

网友A:
请问你的变频器是220v还是380v

网友B:
奇怪的事!

网友C:
不能用y型接法,这是降压动,不能长时间运行,三角型接法需改变参数就能降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