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TL电平快速转换的器件!

楼主(2004-03-23):
有没有专用的集成器件,可以实现0~5V的开关量TTL电平到0~24V的开关量电平转换,而且要达到16KHz的转换频率。 问题背景如下: 我在使用PLC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到一个MTS的磁致伸缩式位移传感器,使用增量式脉冲的形式报告位置(该传感器内 部做了处理,不论移动速度是多少,脉冲是以稳定的16KHz发出)。 但由于脉冲是RS422形式的TTL电平,不能直接使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计数(PLC的I/O 点至少为15V以上才能判断为逻辑1),所以我想搭一个简单电路进行电平转换,但又怕自 己的电路易受干扰不稳定,所以,请问: 有没有专用的集成器件,可以实现0~5V的开关量TTL电平到0~24V的开关量电平转换? P.S.我们的电控箱中只能提供24V的直流电源。 而且,PLC的输入点是大概6K阻性负载, 要求输入电流为4mA。

网友A:
你好: MTS位移传感器是在电子头调好的,接入PLC就可读出数据,你公司是爱那里的?我告诉就是代理MTS传感器的,价格优惠。有需要请与我联系,我可给你寄去资料。广州力恒----曹工,013322816394

网友A:
你哪个传感器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A:
你好: TT型的RS422输出是不适用高速输出的。你可以用模拟输出信号。测量数据(配AOM可附加速度输出)速度输出:需加配AOM,以电庄或电流表示

网友B:
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