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CH 7.11应用程序能否在7.0下运行

楼主(2004-03-23):
各位高手,如何解决7.11版本应用程序在7.0环境下运行的问题。此外,INTOUCH7.0中右键“窗口”就会产生错误日志,不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不能使用. 版本只能是向前兼容.

网友B:
先找一台没有右键问题的InTouch 7.0(在一台新装OS的机器上安装InTouch 7.0),在它的系统目录下找到MFC42.DLL, MSVCRT.DLL, 把它们拷贝到InTouch目录下可解决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