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购变频器手动调速器

楼主(2004-03-23):
现需变频器手动调速器。要求+、—速为数字干接点,输出为模拟信号4~20ma或0~10v。当+或—接点闭合时,输出信号为连续升高或下降。如有该产品请告诉联系电话,多谢!

网友A:
我有,但是要订货。香港货。如需要,可以E-MAIL 给我更具体的要求,如:是否要计算机接口。

网友B:
买一个电位器就能实现手动。

楼主:
to:笨变频 多少钱一个,不需要计算机接口。请将详细资料E-MAIL给我,多谢!

网友C:
to:笨变频 我也需要,xdbpwsh@163.com

网友A:
这种控制器带数码管显示,输出是4-20mA或0--10V,可以选择的,你要什么频率值或其它的数据呢。若有需要,请E-MAIL给我。

楼主:
难道说国内没有这个产品吗?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模拟量来调节呢?很多变频器都提供数字量实现加、减速的接口,参数设定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多一个环节呢?

网友A:
很多的变频器是可以把数字量口设置为上升和下降控制的。但是要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是要通过其他电路转换的。这种功能的手操器,国内有做的。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可以提供电子线路。给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