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器如何改变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楼主(2004-03-23):
理论上来讲,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只取决于阀心的结构,但从很多的关于定位器的介绍却说定位器可以起到改变调节阀流量特性的作用。我很迷惑,不知道是如何工作的,请各位抽空回答我,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流量特性有几种特性,等百分比、线性、快开。调节流量特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阀门阀芯的结构,一种是通过定位器的动作特性,当然他们有各自的应用范围,通过阀芯改变的用在直行程阀门上的,因为其动作特性永远是线性的。角行程的阀当然就可以两种都可以啦!具体是如何工作的,那就话长了,智能和非智能又不一样的。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定位器的说明中没有强调只能由于角行程的阀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角行程的阀门的阀门是否有分等百分、线性、快开等流量特性,如有,那定位器又如何改变其特性的呢?

网友A:
不仅角行程的阀门有,直行程也有这些特性的。要想改变特性也很简单,智能的话就是改变里面的程序设定,一般的智能都有这些特性可以改变的,方法看你的说明书就可以了。如果是机械式的,就有点麻烦,要更换凸轮才可以的,每个特性都有自己特有的凸轮结构,这个你可以向厂家买的。之所以说明书上很多没有说是因为定位器都是和阀门配套使用的,他们的特性在生产时就已经确定了的,没有必要特别说明的。如果你是作为配件的话就可以了解多一些,或者做技术改造的时候要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B: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若阀芯是等百分比的,定位器、信号等都可以走线形的 若用定位器来改变阀门的流量特性则叫困难,唉,在这里写出来太麻烦,我不讲了,以后再交流把

网友C(2010-05-11):
大家好

你们知道调节阀的等百分比的1:25与1:50等的趋势图是怎么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