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控制系统梯度问题

楼主(2004-03-23):
比如说我想精密仪器的环境温度保持在一个设定的值上面,由于温度存在梯度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房间里面的温度不是每个角落都相同的,所以我就采用多点取值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对这些数据就行处理了,对温度梯度这些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该怎么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应该用什么算法? 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A:
我认为:PLC编程控制最为直接,各点信号取平均,输出控制空调系统

网友B:
抛砖引玉: 我觉得直接取平均值不一定符合现场要求,需要根据调温设备进行温度调节的目标和方式(加温或降温,对流或辐射),针对不同位置的温度值,在计算过程中的取信系数应该是不同的,否则可能不能达到整个房间的温度一致。

网友A:
是的,取平均值是有些不妥,可否以计算出的平均值,作为实际测量值,进行PID运算输出,PID(数字调节器)对恒温度控制很好用的

网友C:
我来说两句,不太专业,请多见谅。 关于环境系统的控温问题,我认为,在于关心的控制域的温度变化,而不是控制域之外的环境状况,由此,就应该只对你所关心的控制域的范围内的问题进行控制,当然,任何环境的温度场都不是一致的或均匀的,由此,我们应该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温度差值。例如,我们简化被控对象所在域为一点,那么,该点以外的任意点与该点都会存在温度差,根据我们设定的温度偏差来确定被控对象所在域的点源所在的空间范围,这样,就可以把控制传感器安装在该范围的外围,然后多取测点进行平均,在用平均值作为反馈进行控制。 如果你的系统要求控制精度很高如小于1度或热场梯度很小,那么应该作隔热、防风处理。好了,先说这些吧

网友D:
你好! 我们来探讨一下。不知道你的温度要求和现有的条件。我们单位是搞计量的,有很多高精度中央空调,一般都在0.5度的精度以下。通过我个人多年的了解,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光是自控的问题。电气控制系统只能保证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对温度变化的反映灵敏性,不能完全保证温度的均匀性。如果你的系统对温度的控制精度以及均匀性要求很高。可以明确的说,均匀性主要靠你空调系统的方式结构来解决,通过电加热控制比其他的好,高精度的房间要进行保温隔热处理,关键的是采用孔板送风,不能用风机盘管式系统。再通过控制系统的优化达到控制要求。 你的问题不完全在电气控制上,比如:无论你的驾驶技术有多高,让你开着一辆老破车,在高速路上也追不上大奔一样。太罗嗦了,不明白的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
我认为 304xy 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要把控制系统搞得太复杂,如果有多点测量,取平均就可以,算法也只要用普通的PID,关键是采取一些手段尽量让温度场均匀,比如增加加热管或出风口,增大对流等。另外,倒是可以把每个传感器的读数实时显示出来,这不费什么劲,还能让操作者随时了解里面的温度分布情况。

网友E:
to:《恒温控制系统梯度问题》个人想法有不足之处大家见凉,在加热空间比较大采集信号点比较多的控温系统,不论是环境恒温还是大型高温炉恒温,各个点的温度不一致一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般考虑到的是使空气流动,即使用空气搅拌机或风机带动空气流动;当然是要在现场容许的条件下,这样也可以解决现场滞后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F:
我公司也有烘干机组.蒸汽加热,原来为串联现改为并联,效果反而不如以前,控制用电动调节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