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伺服系统主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4-03-23):
因本人正在做一个正弦波电流驱动型的永磁同步电机(PMSM)的驱动器,在设计主电路时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特此向各位大侠请教,还望不吝赐教。 1。主电路的基本结构是: 三相交流220V--三相桥式整流--三相高速IGBT逆变器——PMSM。 问题是逆变器的选型,是用IPM还是用单个的IGBT和驱动器? 2。电机基本参数如下:极对数 3;额定电流 3相92V;额定电流 1.6A;额定功率 200W 由此怎样确定逆变器的有关参数,如额定电流,额定电压。还有是否需要在主电路中加入变压器? 3。IPM的一般是怎样一个价位?我听说很贵的。 谢谢!

网友A:
您好! 现在还自己做,太累了吧,我公司有现成的你所需的伺服驱动器,价格保证比你做要实惠,有兴趣来电联系,联系电话:0773-5824749 唐先生

网友B:
我们国家真正需要楼主这样实干的人,比那些成天拍脑瓜子搞基金研究的人好多了。交流伺服系统正是我国进给驱动技术发展中的一大瓶颈。祝贺你早日成功。成功了之后,我先选你的伺服系统。

网友C:
IGBT是输出模块,为什么称为逆变器?

网友D:
拥护楼主!拥护王永青! 没错,楼主比整天吹牛X什么伺服都会调会修但自己却什么都搞不出来的家伙强多了,应该说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鄙视没创造性的傻X!

网友E:
伺服电机最佳必备配件 (SAKA自动变压器) SAKA精机针对目前伺服电机的电源制式与中国的电网不符,取代中国目前用户配用笨重的绕线圈式电源变压器而专门开发的SAH系列伺服专用电子变压器,其原理是利用中国工业电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从而为电子电路开发变为可能.SAKA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软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制方式,开关频率1MKHZ,故其发热量小;体积小,不需散热器,完全消除EMI干扰. SAKA伺服电机自动电源变压器除完全取代传统绕线变压器,还有以特点: 1) 价格便宜;体积小(如同手机般大小);安装方便. 2) 耗电少,高稳流,抗干扰. 3) 功率齐备;缺雷击,抗高压冲击. 4) 使用简单,安全,可用电压值宽,可断电相供电. SAKA伺服电源变压器特别适合机床,纺织,机器人,等工业环境.可配备电机:三菱 安川 松下 三洋 富士 信浓 东元 国产电机. 货号 品名 1 1KW:SAH010 2 1.5KW:SAH015 3 2KW:SAH020 4 3KW:SAH030 电流可大20%没有问题 上海道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1-62475320 传真:021-62473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