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中压,高压变频的区别?

楼主(2004-03-23):
想知道,低压变频,中压变频,和高压变频的区别? 还有三种变频所采用的关键技术,和各个变频的效果如何?

楼主:
怎么光有看的,没有回信的呢!!

楼主:
我现在是正在为这几个区别,做方案呢!求高手给以解答!

网友A:
主要是从电压上区分

楼主:
主要是想了解,他们除了电压方面外,技术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B:
推荐一篇文章: 《中功率变频调速传动合理选型问题的研讨》 http://www.ca800.com/maga/make/inv/disp.asp?id=153 需要指出:文章发表比较早,关于涉及高压变频器供货价格问题,文章中所说已落伍,目前的价格行情大约低了一半左右。。所以相应观点要更正。 老焉

楼主:
谢谢,总算看到一些基础知识了,还有其他别的资料吗?

网友C:
低压变频器:220V--400V--600V 中压变频器:1140V 高压变频器:6000V 原来高压控制方式:变压器--变频器--变压器--电机 现在控制方式:IGBT串接分压,及输入电压基本上等于输出电压 技术亦逐渐成熟.

楼主:
TO:自动化控制 国际标准是:中压1140-2300-3300-4160-6300 高压10KV及其以上的 我们的中压或者高压变频器现在的主要技术障隘在与电力功率元件的电压型在于耐压,电流型在于耐压和过电流方面。所以为什么有多电平串联、三电平、电流型和高低高等方案

楼主:
国际标准:低压变频器:220V--400V--460-690V   中压变频器:1140V-2300V-3300V-4160V-6300V   高压变频器:10000V及以上 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应得利于电力功率元件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 低压变频器也是在IGBT出现后才得到快速发展,控制理论从原先简单的V/F控制到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到磁通矢量控制、DTC等也是在不停的发展。 中压/高压变频器的发展最大的瓶颈主要在电力功率元件上。目前在市面上见到的高低高、高中方案或者说多重电平串联、三电平控制、电流型(采用SGCT的功率元件)都是因为针对电力功率元件的问题采用的不同方案,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楼主:
能对中压变频和高压变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吗? 例如佳灵就比较不错 ,希望 可以提供其详细资料! 多谢!

楼主:
你是佳灵的枪手?

楼主:
我可以不是!

楼主:
目前来说,大家讲的高压变上频器,其实按标准来讲是中压的。 其关键技术也就是解决目前器件的耐压问题,其控制方式与低压变频器没什么区别,(三电平是主电路结构,不是控制方法),目前有元件串联方式的变频器,来做大容量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