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是否能重新编程采集数据?

楼主(2004-03-23):
我现在有一个电流采集仪器,从一个单位购买的,可是他的数据采集软件有点问题,我想自己改写他的上位机的程序进行采集数据的输入。 他的下位机的状况如下: 该仪器以单片机为核心,由电子开关自动选择量程,以EPROM为数据存储器,可在无人看管下连续记录数据。断电时数据仍可保存。该仪器可通过RS232口与计算机进行通讯,把数据传到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它将数据存储在下位机里的EPROM 存储器中,不是直接和上位机相连,用户可以在过一段时间后,可以将数据向电脑里输入,他的上位机程序是用vb5.0 编的,请问我可以自己再编程采集数据吗?需要知道其他的什么条件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重新编程, 条件是您必须知道它的通信协议. 另外您要考虑的是... 1. 从无到有, 您需要花多少时间? 2. 开发工具的选择. (既然是重写, 不一定得用 VB) 3. 是否有现成的 DLL, 可减轻重写的 loading.

网友B: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些,很有成就感的,呵呵 不过必须知道他的通讯协议 另外可以向销售商要个简单的例子,就很方便你自己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