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如何读取系统时间?

楼主(2004-03-23):
FX2N如何读取并用触摸屏显示时间,如何修改系统时间。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也带有时钟!

网友B:
D8013---D8019是时间数据,读出来就可以了。改时间用编程软件,坛子上有用手编改的帖子自己找。

网友C:
LD M8000 TRD D0 D0--D6即是系统时间.用GPP软件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