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哪中卡

楼主(2004-03-23):
我想采集四个电磁阀和输出两路正弦波信号该选什么卡?用VB做

网友A:
采样、输出的精度和频率有什么要求?要求较低可以选择一片凌华PCI-911X系列卡片,要求较高可以的话可以看看凌华DAQ-2000系列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