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那种卡

楼主(2004-03-23):
我想采集四路电磁阀和输出两路正弦波信号该用哪中卡?用VB做

网友A:
采集四路电磁阀 ... DI x 4 输出两路正弦波信号 ... DA x 2 这类卡应该很多, 很好找; For example: PIO-DA4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io-da16_c.htm 但问题在于软件的支持上, 若要用 software timer 来作波形输出的话, 时间无法控制的很精准, 波形无法输出的很漂亮 (可能会很难看). 建议自行写 ISR() 去处理, 时间才能准确. 另一种卡是靠硬件去定时输出任意波形的... PCI-180x/1202/1602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1800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1602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1202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