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怪!三菱伺服电机上电后缓慢爬行?

楼主(2004-03-23):
我正在使用二台三菱伺服电机做空载实验,参数设置后上电,电机出现朝一固定方向的爬行现象,不知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也与碰到过此等现象.......

网友B:
可能是机械系统问题,和摩擦力丝杠的刚性等都有关系。

楼主:
谢谢,此问题我己解决,把脉冲输入方式由集电极输入改为差分输入即可。